休眠开关

楼主(2014-04-06):
dv 2000的 本 屏暗     测试 了灯管  没问题    找了图纸 拆机  打算测试 屏线接口高压条件的电压  结果开机 亮机了  郁闷了   装上机器 又不亮了  怀疑有外围设备 损坏 一个接口一个接口的插 测试  最后发现 插上休眠开关有问题  测试 发现 休眠开关有点腐蚀 短路 了  找个好的 装上  问题 修复  现在有个问题   难道休眠开关只管高压的 开启  他不是ec 工作条件吗? 为什么 低电位 也能开机呢 ?

网友:
看一下图纸上的标示

网友:
只有老机子他才管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