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二期实操karia-UMA

楼主(2014-04-06):
在迅维学习也有一段时间了,今天第一次发帖,是我的处女贴!:不足之处请大家指正!这两三天一直在修板,说实话,拿到板的第一天,能不能修好心里没个底,这些板不知被多少人糟蹋过了,惨不忍睹!看着别人都在忙着修,可我一个下午不动烙铁不动风枪,只是从适配器插口到公共点,到充电芯片,到待机芯片及芯片周边的元件对照图实物图,看了个遍!不是我不想动手,是刚开始实在没有思路没有头绪!翌日,看着手中的板,还不知道怎么下手,胡乱的捣鼓。对照图纸,缺件的补件,万用表测量,该换件的换件。最后在下课前二十多分钟,一不小心糊里糊涂的把3V、5V给修出来,期间被阿林老师狠狠地摸了两次头,外加敲了一次头,最后把波给抓了出来,可以交差了。第二天上午讲了检修思路,下午换了一块板,板号是:纬创karia-UMA

先对全板扫描一遍,发现很多芯片都没了,特别关注的是待机芯片及其周边元件,因为现在主要修3V5V待机。唉!待机部分只缺两个元件:这个也缺,那个也缺!补件补死人啊!

首先公共点打值,470正常。

各大电感部分有微短现象,上电烧下吧!在这里为了抓波方便操作,特别将烧机线改装了下,各位同学认为有必要的也可以改装一下,每次抓波时只需要通断次开关就行了,不用拔插两边插头!

将电流调到0.8A,上电即发现短路,电压越往上调电流越大,当电压调到7V时,电流就达到了0.8A保护了,用手碰了下各大芯片,场管,发现北桥有点发热,集显供电和总线供电上下管发烫,断电在线测量,发现集显供电和总线供电下管值一百多,遂将上下管拆下再次测量,上管正常,两个下管值120和197,确定下管坏,芯片也不知谁拆了,本来想找几个管子换上,想想算了,找管子还要找芯片,不装也罢,反正今天的作业就是修3/5V待机,其他供电不修。我上面的检测、上电顺序操作有点违规,童鞋们不要学我哦,至于哪里不对,你想菊部有点疼,可以去问问阿林老师他讲过了的。

集显供电和总线供电上下管都拆掉之后,再次上电,电压调到14V一切正常,再往上调,电流就0.01,还有点微微微短,,因为待机芯片和3、5V上下管都没装,电流竟然有0.01,直接视为OK

再测量公共点电压,已有18.6V,证明场管U2已经自导通,电压经U3体二极管到公共点,产生了小电流公共点。

断电,找芯片和场管还有其他缺少的元件补上,此板待机芯片为51120,在众多的料板中,花了二十几分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仅存的、珍稀的、所剩无几的51120,心里那个高兴啊:lol,其他元件就好找多了。风枪烙铁,焊上!被阿林老师批我的焊接技术很臭,大家直接无视!

焊接完毕,再目测下发现,不知是哪位师兄如此暴力,致使51120第4脚接地的电容C567半身不遂、下体截肢,只剩下一半挂在焊盘上,找一个换上!

上电,PWM3、5V还不出来!:lol没那么好事!测量发现线性3、5V以产生,查工作条件:三无人员,无供电、无开启、无。。。。对照图纸,发现芯片20脚保险电阻R581下落不明。此脚是给PWM3、5V电路供电,由线性5V提供。

找了个0欧的电阻换上,再通电,还是没有3、5V,再查工作条件,发现还有两个条件没有满足:没有开启、没有自举升压,在线测下自举升压电容,虽然知道在线测量不准确,但感觉还是有点不对,想拆下测量,一不小心弄飞了,找不着了,还没测量呢,遂,干脆找了一个换上,下一步查开启信号。图纸对照实物发现,PWM3、5V开启信号TPS51120_EN1、2实际上是由芯片本身的51120_V5FILT上拉提供的,但同时受控于信号EN_TPS51120、信号EN_TPS51120又受控KBC_PWR_ON和VCC1_POR#_3两个信号

由上图分析可得,逆推:要想TPS51120_EN1、2为高电平(51120_V5FILT上拉),Q76必须截止,Q76要截止EN_TPS51120就必须为低电平,那么Q74和Q75同时导通EN_TPS51120才会被拉低,也就是KBC_PWR_ON和VCC1_POR#_3必须为高电平!顺推为:KBC_PWR_ON和VCC1_POR#_3为高电平时,Q74和Q75导通,拉低EN_TPS51120,Q76截止,TPS51120_EN1/2通过51120_V5FILT上拉得到高电平,给芯片12和29脚提供PWM3/5V开启信号。其中KBC_PWR_ON来自EC,EC已经被拆掉(可以换上,但不在此次作业中)。VCC1_POR#_3来自U117,LMV393

此信号只要有线性3/5V就可以输出,如此一来只要解决KBC_PWR_ON即可,可以飞线通过线性5V上拉提供高电平,这样就可以使Q74、Q75导通,Q76截止了,可是我使用了一个更快捷的方法,直接拆掉Q76,TPS51120_EN1、2就一直为高电平!反正我只要3/5V:lol,拆掉,上电,哈哈3/5V出来了!5V稳定输出后才输出3V!过程忘了抓波,弄好才想起来,所以只有抓几个修好的波波给大家看看

降龙十八掌,啦啦声!打完收工!

赞一个

网友A:
晕,怎么一点保存就发布了?还没写完呢!

网友:
电路分析过程不错。

网友B:
分析得很好,给力,要是人为的搞出一个5V短路的波形就好看了,再给我们分析一下怎么修

网友:
不错   这板子修着费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怎么一点保存就发布了?还没写完呢!

可以重新编辑的啊

网友:
已经编辑过了

网友:
果然强大啊  讯维出来的都这么叼啊 思路清晰

网友C:
师兄,牛啊 ,我这个月20多号就要去二期了,不知道,能不能修出一块3V,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得很好,给力,要是人为的搞出一个5V短路的波形就好看了,再给我们分析一下怎么修

要相信自己,你能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师兄,牛啊 ,我这个月20多号就要去二期了,不知道,能不能修出一块3V,5V

3V 5V好修,你要淡定

网友D:
看楼主发帖那么辛苦啊, 我好像认识你,你笔记本一期,用一台外星人电脑上课,很霸气侧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发帖那么辛苦啊, 我好像认识你,你笔记本一期,用一台外星人电脑上课,很霸气侧漏啊

哈哈,可是我不认识你啊

网友:
楼主在实地学习呀。好久也去实地学一下

网友:
看楼主码字码的好辛苦 ,维修思路很清晰 可以修料板了 ,xunwei出人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 5V好修,你要淡定

没有信心啊,你在哪里实习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得很好,给力,要是人为的搞出一个5V短路的波形就好看了,再给我们分析一下怎么修

看来你不知道我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