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进水不加电不亮

楼主(2014-04-06):
我的T420加电不亮。检查发现L35无电压 ,Q20上的5脚对地短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宏基的也一样了。

网友A:
问题已解决。是一个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解决。是一个电阻坏了。

哪个电阻?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