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伟达 MX 4000主板 MS 845P V2 禁用显卡驱动才能进XP

楼主(2014-04-06):
英伟达 MX 4000  主板  MS 845P V2 禁用显卡驱动才能进XP
J最近进XP时就自动黑屏
禁用显卡驱动才能进XP系统
装WIN7可以可用
进PE 下的XP同样黑屏只能用2003

网友:
好像不是显卡问题啊,换驱动试试看,不行就用W7系统吧

网友:
应该是BIOS不支持吧

网友:
Xp用的好好的
突然黑屏
禁了显卡驱动才能用

装个WUN7
小马拉大车
有气无力
要死不活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需要更换其他的驱动软件来打驱动..先用IT的驱动.不行在用驱动精灵的..90%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
先进安全模式然后把显卡禁用了,然后就下载一个驱动精灵打官方驱动。打完不行的话那就是显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