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 超磐手 AGF61奇怪问题

楼主(2014-04-06):
好奇怪,第一次可以开机,开机后就一键关不了机,按一下开机后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
换了IO,写过BIOS    求思路

网友A:
你这个是不跑马 ,涮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不跑马 ,涮个BIOS

涮BIOS了,第一次开开是正常的,按一关机就这样了

网友:
看看電壓神馬的正常不。。。

网友:
测下主板全板供电可正常  正常的话 刷个BIOS

网友:
干桥试试看看呢

网友:
南桥虚焊!!!!!

网友:
这应该是北桥

网友:
开机针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