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430 LA-4142P CPU无供电纠结维修!ISL6262A

楼主(2014-04-06):
前天接一LENOVO Y430机子,开机电流0.6,不亮。
拆机,板号LA-4142P。先测了各个电感电压,发现CPU供电没有,芯片为ISL6262A。马上来论坛,找找有没有相关维修报告,发现只有一篇,说的也不太清晰,没有找到有价值的东西,图纸和芯片SHEET都没有找到。百度吧,图纸和SHEET都找到了。先仔细看下芯片的SHEET,没有输出,总得先看看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咯,重点关注下VIN,VDD,48#的3V3,上可调电源,待机下测试以上脚位,VIN 19.5V,3V3 3.31V,VDD......2.86V,且在慢慢下降,问题浮现,查图纸,发现是+5VSB直供过来的,马上去测+5VSB,正常的很。
断线啦?那不至于开始有电压,后边下降啊,查图纸确实是+5VSB直供过来的,中间不再有其他的原件啦。先飞根线看看吧,焊好,重测,晕,还是测到3.X慢慢往下降。
纠结了X分钟。
拆下CPU试试,电压5.03V啦,心中一阵痛,换U估计客户就不搞咯。装上U再测,5.03V??????,好了,上屏,亮了,这里百思不得解!大家集思广益吧。
维修完毕,抱着鸡冻的心情上来发篇小小的经验!大家别用鸡蛋扔我哦!
事后分析,应该就是断线引起的VDD电压不正常,上电瞬间有供电过来,电容被充电,电流一偏大,线路断掉了,我测到的应该是电容上的电压,这里慢慢下降符合电容缓慢放电的情形,但是飞线后仍旧不正常,拆U后正常,我是实在没有可想到的解释,有空的同好大家交流交流吧。
附上图纸和芯片资料!

网友:
可能CPU也需要插拔一下 就像内存一样

网友(2014-11-16):
我今天遇到联想B460,也是ISL6262A,现象有点奇怪,BST电压,按开机的瞬间有5V,一下就被拉底到0.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