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E40风扇

楼主(2014-04-06):
求哪位高手帮帮忙ThinkpadE40加压显卡温度报警,换了风扇还是一样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看看散热铜管有问题不 ……

网友:
换铜管  试下吧  可能有效果

网友:
看看你的风扇转速。出风口的风量能否把打火机的火苗吹灭,还有你的散热模组是不是紧贴到显卡芯片是。是不是有可以加导热片,铜片 。要不然要换导热模组了

网友:
e40 铜管好坏
  试下导热不

网友:
应该是散热架导热不良,更换散热架。试下一端加热一下铜管,另一端会热吗。

网友:
E40散热管容易坏

网友:
谢谢各位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