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算bios密码。。

楼主(2014-04-06):
一款HP mini 110的3G上网本。。bios加密。开机提示 ENTER CURRENT PSSWORD ...溢出码CNU9366P9G,,我用unlock6试着解了一下,  unlock给出了七八个,可是试了全都是错误的,,,求解。。。。小弟在这先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刷BIOS不能搞掉密码吗?

网友A:
刷BIOS就解了,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就解了,很方便。

问题是找不到此机型的bios,,论坛上找的bios全都是直接刷上去不触发,,要不我也不会这么费劲的解密了。。

网友:
查一下啊有没有密码表

网友:
或者刷写一个BIOS试一试

网友:
直接刷掉算了

网友:
我也想直接刷掉,,可惜找不到资料。论坛上的bios刷上去直接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