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19液晶屏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4-04-06):
AOC 19液晶屏,电源板中,1。GND 2.GND 3.+5V 4.+5V 5.DIM 6.ON/OFF 7.PID/////
5V的电压正常,ON/OFF DIM 没电压, PID 3.3V 。我就想知道是不是电源板输出有问题,如果是就去买一个换掉。。
(开关按钮上只有0.8V的电压。。。)
电源

网友:
都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开关按钮上应该3.3v的电压,看驱动板上5V转3。3V 1。8V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问题 待解决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ON/OFF应该是3.3V输出,你检测一下3.3V的电压。如果不想修可以买一块电源板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先用电源板直接点灯管看5V.12V电压有没有跳变 如果有就是电源的事 要是没事就换驱动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