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190EW9插上电源白屏

楼主(2014-04-06):
飞利浦190EW9插上电源白屏 指示灯不亮,拆机测电源板有5V输出12V正常,驱动板换了还是一样,问题应该在电源板,又没人修过这类故障,驱动板,板号是ILIF-072 电源板板号是493061400100R
板号

网友:
有12V5V,那电源板应该是好的,查屏供电看看有没有5V,屏接口旁的保险坏了也会白屏的

网友:
屏线什么的没问题吧

网友:
有12V5V,那电源板应该是好的,找驱动板和屏电路

网友:
12 5 正常 楼主怎么就推测到电源板上了?什么思路?

网友:
先点屏确认屏好坏

网友:
是啊,用万用板先测试吧

网友:
12V 5V输出正常电源板是好的,先套个板点一下屏确定屏是好坏,屏好的情况下再检测驱动板啊

网友:
查屏供电和逻辑板

网友:
这80%都是屏线和屏电路的保险问题

网友:
屏电路,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