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4-04-06):
海尔c600集显  待机电压正常开机掉电

网友:
查各级电压,看看那个电压没有起来

网友:
晕了。电流在哪里掉。掉电不好整。不详细。

网友:
内存什么的硬件都没问题吧?

网友:
开机电流到多少掉电啊?说详细电啊

网友:
电流到0.35左右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