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温度过高,风扇不转的问题

楼主(2014-04-06):
别说是风扇坏了,风扇已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一样。开机时风扇全转,可是风扇停了之后,温度压力测式过了80度风扇也不转,还要过一会风扇才转,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把风扇改成直转,如果风扇那里没有电压就只能飞线啦

网友:
直接改成常转 如果觉得声音大  飞3.3v的电

网友:
是的我改了不过我怕风扇报错,我直接从3。3V电压那里串了一个二极管这样就可以了,测试后发现不能改待机的电压。这样风扇休眠也会地直转。直到电池电量用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