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2D + 焊台 开开 5秒左右 灯就闪 烙铁温度 还打不到温度 啥问题啊...

楼主(2014-04-06):
852D   +       焊台   开开 5秒左右  灯就闪     烙铁温度  还打不到温度 啥问题啊??

网友:
看看焊台微调电阻是否接触不良了,这焊台微调很垃圾的,建议换掉。

网友:
关键是现在的工厂做工偷梁换柱,大部分的焊台供电部分都是50hz变压器变换加整流,优点是强电与弱电的隔离,缺点、变压器用料功率不足。我实验过几台焊台【在此不点牌子】,根据低频变压器设计及功率所涉及的铁芯和绕组线径,都是“很简化”的,“都是为保证发热芯不受损害”其电压和电流都不足所标的功率,如可控硅3A,输出24V,空载系数无问题加载后电压压降非常厉害,功率如何能快速达到,最简单的公式;P=U*I.按变压器次级最大功率计算。我用一句网络语言来表达,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