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请教各位老大,拆平板电池有没有好的办法

楼主(2014-04-06):
小弟新手,请教各位老大们,拆平板电池有没有好的办法,第一次拆用镊子慢慢敲电池,最后电池冒烟了,心里有阴影了,各位老大们都是怎么拆电池呢?还有电池那么软硬翘变形的话不会坏的么?
平板

网友:
吹头发的电吹风+超市会员卡(塑料的)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 这个办法百试不厌 要注意屏的排线的位置。

网友(2014-08-21):
几乎都是一样的套路啊,控制温度加热,(距离一定要注意啊,小心爆了啊)硬朔卡片一点一点往里面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