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MH330不开机 已解决!

楼主(2014-04-06):
现在手上有一台富士通MH330的机器,故障是第一次可以开机,但你重启的时候就启动不了,开机也没有反应,只能拔掉电池,在插进去,就可以开机。求解?

网友:
抢个沙发 做做 。不知道哦

网友:
南桥有问题,换桥应该会好

网友:
搞定了,换了个EC ok了。

网友:
这么简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