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XTD EVO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4-04-06):
华硕M4A7XTD EVO有复位不跑码,上假负载可以测到电压,上真CPU确没有电压,所有主电都出来了,就是没有CPU电压,请高手指点,cpu换过好几个了,

网友:
去查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工作啊?

网友:
如果没有工作上假负载怎么可以测到CPU电压呢?

网友:
CPU座子可能虚焊吧  也有可能是U供电IC问题

网友:
压下桥 用热风枪吹下看是不是虚焊了 虚焊了上BGA

网友:
那就是没CPU供电  没U供电复位哪里来的啊

网友:
加焊一下电源管理芯片,量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板子如果没有CPU供电  必然还有地方缺少供电,楼主说其他供电都正常,只有CPU供电不正常时错误的,AMD平台的板子CPU供电没有产生,总线供电也没有的

网友:
内存1.5  北桥1.2和1.8和1.0V   南桥1.5和1.2V     cpu假负载测电源好信号1.5V  VTT1.2V  系统复位1.5,串行电压1.2v,PLL2.5V,  cpu内核电压1.1V    时钟在假负载上测 不到。就是装上真CPU就内核电压没有,但是按复位开关,复位指示灯有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