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下装win7的双系统怎么装

楼主(2014-04-06):
是不是很难啊。。。。。。。。。。。。。。。。。。。。。

网友:
为啥要搁这里问,百度,各种教程一大把,先装的XP,直接再装win7就可以,记住二者不要放在一个盘,如果先装win7,你需要找个原版的XP盘,将里面的i386文件解压,放到任意一个不安装系统的盘,重启进入win7pe,进入你解压的i386,打开winnt32.exe,找到高级选项,自定义安装位置。不要和win7同一个盘。等待安装完成。这样你的wiin7启动项就没有了,你可以用win7pe修复工具直接修复就可以。win7下可以使用easyBCD。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不建议装XP,XP不支持双显卡,还不如使用微软的XPmode

网友(2014-07-23):
这个还真没试过,希望有过经验的师傅们多多指教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