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配置与实际性能差距大

楼主(2014-04-06):
直接上图,请大家指点一下。相同配置,就是主板型号有所区别,游戏很流畅,鲁大师跑分下正常。但如下配置,运行不太流畅,跑分也非常低,是什么原因。同型号的CPU,不同型号的电源都更换过,跑分一样。

网友:
打算卖吗   楼主

网友:
跑分这么高

网友:
我的I7用360硬件大师 才跑6000分  杯具啊!

网友:
一句话不能全相信鲁大师

网友:
杯具啊,配置不行

网友:
鲁大师是娱乐的东西,怎么能信啊?

你想测试游戏性能,就要下面两个软件测试

网友:
跑分不靠谱

网友:
大师很牛逼的,以前的一个华硕板子  都没有温控的。都能检测到温度。。。

网友:
尽信不如没有呢

网友:
我上次配了个机子一跑10几万分

网友:
不能光看跑分,还得看实际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