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有长声报警解决方法

楼主(2014-04-06):
解决,此故障一般为内存氧化或接融不好后至,将内存条取下用橡皮胶嚓嚓内存条的金属接融点位置,接下来将其插回主板故障可以解决了。

网友:
笔记本的可不是这样子说喔

网友:
笔记本的这么解决哦

网友:
LZ是刚入行的小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