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求助!!~

楼主(2014-04-06):
一块主板跑 C1 C3 07 一直循环式怎么回事 刚开始不跑吗 加焊了下桥好了 BIOS也刷了 内存都换过还是不行

网友:
IO,及IO的周边和IO的工作条件,与其是2个时钟

网友:
I/O 工作条件或者I/O

网友:
没过内存,内存供电正常不

网友(点评):
内存供电1.9

网友:
我一般先换IO。。。

网友(点评):
io 换过 没用 COM芯片也拆了 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