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不开机,待机芯片发烫。

楼主(2014-04-06):
接到机器同行说不通电,把电池拿下来接上稳压电源待机0.21 明显偏大。迅速拆机,店里没小弟只能自己拆机~~ 主板拿出来 先测量了一下主板的关键测试点 发现各个大电感没有发现短路。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还是0.21 这个电流说明隔离已经过了,准备查3V5V,这时摸到待机芯片发烫,待机芯片是51123,心想待机芯片发烫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负载有问题 还有就是芯片短路。打开图纸找到51123那一夜 测量51123的关键测试点:16脚vin 19v正常这时测到13脚en0无电压不正常,拔掉电源在测量发现13脚对地短路,在测量8脚vreg3也短路 看来问题就在这了。把芯片拆掉发现还是短路,看来芯片没坏,这时候开始用烧鸡大法,把电压调到3.3,开始烧 发现南桥有点烫 心想不会南桥挂了吧 这个时候开始在南桥上乱摸,摸到南桥背面手无意间被烫了一下 看来真正的罪魁祸首找到了,发现是一个小电容。把电容取下来 再测vreg3不短了 在重新把待机芯片换上去 插上电源这时候待机0.01正常了 按下开机键触发开机接屏好了 维修到此结束拆开到修好装上总共花了一个小时。本人新手 不懂什么理论 也没学过 修机器一直靠经验在修,老鸟勿笑话!下面有图

网友:
细心维修 总会有收获的。。。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速度也快

网友:
很多人 都会干桥啦

网友:
能在一个小时完成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还行  思路可以  维修业行

网友:
维修经验值得学习,我要是摸到南桥发烫,估计要换南桥了。以后搞维修还是要细心,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A:
应该是有进水引起的吧

网友:
LZ真细心呀,是个有经验的老手了,希望以后多发点这样的好文章......

网友:
留着下次遇到先查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进水引起的吧

目测没有发现进水痕迹

网友:
老手啊,较一般人都会把南桥干掉的,高手看来还是在民间啊

网友:
有图纸应该好搞把

网友:
5112313脚为什么也短?

网友:
看来维修得细心啊

网友:
换成了我,估计直接就把南桥干了在说

网友:
恭喜你,掌握了烧鸡大法。。。

网友:
没学过…说的真邪乎

网友:
你修机看不看图纸?

网友:
这个会不会又是一个通病呀

网友:
烫烫更熟练,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维修经验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