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HP 515集显 不显示问题

楼主(2014-04-06):
接到机器后 风枪搞北桥 显示了 装上就不行了  后来上BGA 搞后亮了 再 装上又不行了 直接换北桥  然后一直不显示  北桥又加焊了 一下 无果电流到1.8左右回到 1.4左右 大小写灯闪3下 再闪3下 一直就这样了 查了论坛  bios 北桥 cpu 问题居多  现在就剩 cpu没换了 BIOS 刷了都不行  看了一个帖子也是大小写灯闪3下 没有后续了 现在拿出来 再讨论一下 看有谁修到过这个问题没有

网友:
在线等回复

网友:
继续换北桥,你那芯片有问题

网友:
你那芯片有问题

网友:
对,换一个北桥再试试

网友:
是不是  主板的地方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
HP515修了N多台都是BIOS坏  这机子的BIOS多要板号一样才可以哟  你多刷几个看

网友:
多找几个刷刷试试

网友:
靠 一个桥130 都是钱啊 .....BIOS 继续再刷刷试试吧

网友:
故障应该还是在北桥上。等楼主答案

网友:
也有可能是CPU座的问题,我的处理方法是直接在U上加一铜片,压紧,即可

网友:
CPU容易坏,找一个试试

网友:
bios也可能

网友:
毫无疑问北桥问题

网友:
可能是北桥少供电。

网友:
可能是北桥有供电不稳定的电压。

网友:
“现在就剩CPU没换了”何不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