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os p2003EVG可以用什么代换,谢谢指教

楼主(2014-04-06):
nikos p2003EVG这个管子一下烧了三个,找不到了,这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2015-09-25):
网上据说cm4435可以替换 ,试下看看。

网友:
※ 沐森销售美商Cybermax - CM4435 ( 3K盘装、SOP-8封装)
※ CM4435 规格: P沟道 30V 9.1A 20毫欧 ,( P-channel 30V 9.1A 20mΩ )

※ CM4435 可替代: APM4307K 、 APM4317K 、 APM4435K 、 CEM4435 、 CEM4435A 、 AP4411GM 、 AP4435GM 、 AP4435M 、 AP4835GM 、 AP4433GM 、 AP4433GM-HF 、 STM4433A 、 SDM4435 、STM4435 、 STM4437A 、AO4411 、 AO4415 、 AO4419 、 P2003EVG 、 FDS4435 、 FDS4435A 、 FDS6609A 、 ( FDS6675 ) 、 Si4431DY 、 Si4435DY 、 Si4435BDY 、 ( Si4425DY ) 、 Si4835DY 及其它同类规格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