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鸡大法不是万能,固态电容短路不发烫

楼主(2014-04-06):
今天碰到一块双敏的主板,UH61MT,刚拿来一看没有插诊断卡的地方!好吧上机测试点下开关没有反应。
心想这几天打雷的坏的多了,该不会是打雷劈坏了吧,那简单网卡南桥走起,弱弱的用手指上去触碰,没有任何发烫的地方,奇了,重新拔插20P电源线再开,突然发现风扇动了下,Soga原来是短路得思。去CPU4pin线进一步测试果然如此。然后用表量场管,奇了(怎么这么熟悉)。没有短路啊!然后量4pin量到了短路,一看有3个固态电容三个贴片电容。不愿拆,直接烧吧,烧出来了一个拆掉一量是短路的,没有固态的只有换个液态的了。测试12V阻值368没短不过有点低,正常都是450以上。不管先测试吧,上电按下开关风扇转起!ok!OK?等等停了,什么情况?一量又短路了,此奥,继续烧吧,不过这下电流烧到5A了还是没有摸到发烫的地方,心想是不是换电容把底板戳穿了shit。拆开刚装上的电容底板很好,观察了下其他地方也很OK没有外观损坏,量还是短路,不行,再烧,差点把脸贴上去了还是没有发现烫的地方。哎,只有一个一个拆了还好拆下另外两个固态16V电容的时候不短了,用表量了一下其中有个电容是短路的,这坑爹的电容,短路了烧它还不发烫。最后把固态全换成液态电容了搞定。
说这么多,其实很小白的事。只是第一次碰到固态电容短路烧鸡不会发烫的,下次修本本要注意了。还有所有厂家都说“全固态供电,性能稳定”神马的我还能信吗

网友:
万事无绝对  哪怕是固态   该坏也得坏

网友:
正常情况下那是不是只要烧就会发烫的话就说明是电容坏了吗?

网友:
楼主  你啥时候更换过“液态电容 ” 是电解电容吧 ?!烧鸡法并非万能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