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jwa78gmp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4-04-06):
主板 jwa78gmp开机不跑码 各大电压都正常 怎么维修啊  求解啊

网友A:
你这帖子描述的那么草稿怎么回答你?你是一点都不懂吧?说了你也无法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帖子描述的那么草稿怎么回答你?你是一点都不懂吧?说了你也无法修啊

同意2楼的看法  说供电  时钟  复位吧  总线  BIOS吧

网友:
测过那些地方描述的不清楚,很难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