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触摸不能用

楼主(2014-04-06):
来自: 广西
A1278 触摸不能用,测试电压都正常 版号820-2936 -A 接口电路也大阻值正常,那个修改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苹果的机子不好修哟。

网友:
供电都有了还不能用那就换触摸板啊

网友:
来自: 广西
机器已经修好了,是18.5电压问题,换个电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