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无待机不加电

楼主(2014-04-06):
型号:联想F41A
版号:LA-3571P
故障:无待机不加电
分析解决:
1.拆机裸板测量各个电感对地阻值正常。
2.插电源测3,5V电感PL7,PL8电压为0V3,5V芯片8734A(主供电)20V+0V,

3,20V+由那来的,B+经过电感PL6转换为MAX8743_B+,
MAX8743_B+经过并联电阻PR76PR77变为MAX8743_B++20V+供电
4,实测B+(公共点)电压为0V,B+对地阻值无穷大没有短路。
,如图

PF1 ,219V,,10V,PF1坏了,更换PF1后待机0.04不正常,正常待机0.01
B+6.5V,对地阻值B+短路B+相连电路进行测试,当断开8,装上新的PQ24 ,PU7,插电待机3,5V,上屏加电电流到cpu没过,换个cpu再试,亮机

F41A LA-3571P_IGT30.pdf

网友:
cpu都给干掉了。。

网友:
楼主高手了  这样的问题遇到

网友A:
这机器坏了这么多见 客户能修了吗

网友:
......CPU也干了桥会不呵呵

网友B:
我遇到过一个老总的T40,进水后,显卡,CPU,内存都烧了,客户不管花钱多少就是要修好。。。。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坏了这么多见 客户能修了吗

总共收了280,这cpu不贵45一个。

网友C:
I have encountered similar problems landlord.

网友:
引用 网友C:
I have encountered similar problems landlord.

说个中国话吧,炎黄子孙吗,哥们英文不行,到底啥意思呀?

网友:
CPU还坏,,INTEL的喔...

网友(2014-06-25):
很好啊,,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一个老总的T40,进水后,显卡,CPU,内存都烧了,客户不管花钱多少就是要修好。。。。

我有个t40主板要不要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