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虹NVIDIA MCP AIO-M

楼主(2014-04-06):
彩虹NVIDIA MCP AIO-M 首先是不能触发3VSB没有 F117傍边电阻脱落找一个安装后3V有了后总线电压没有出来又发现有电阻碎件,电压出来后现在跑D0就重新复位,找找几遍再也没有损件的。先BOIS刷过,再桥加焊过都无用,请大神你指点迷津!!!!
安装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