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测三极管

楼主(2014-04-06):
二极管档,
红笔固定脚,黑笔接触另两脚
一脚显示539,另一脚显示7 并且发出蜂鸣。
红笔换位置
一脚显示1721,另一脚显示1725
红笔换位置
一脚显示545,另一脚显示7 并且发出蜂鸣。
哪位给解释一下。

网友:
第二次测量时,红笔为B极。此管为PNP。

网友:
实际操作,学习啦

网友:
咳咳   ,你这说的我云里雾里的  我还是个菜鸟啊!

网友:
红表笔接B接,黑笔接C、E、各有一次数值是npn,反之黑笔接B,红笔接CE各有一次数值是pnp

网友:
实际操作 学习了

网友:
请问如何判断二级和三级管的好坏啊?求解

网友:
这个得好好练一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