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 G6 AMD怎么修

楼主(2014-04-06):
今天送来一台HP G6的AMD芯片组的 ,一看电流到1.3 ,很明显没过显卡   .直接上BGA 高温压显卡了,好的开始测试,电流从0.6到2.1A了,但是没亮啊  测各大电感都有电压 ,按上键盘上caps  cock 大小写灯都可以白亮光,以及F12是无线灯是红色亮光 。     到底改怎么修呢    还是说显卡废了啊      同仁们,你们说说怎么修复啊

补充内容 (2014-4-7 18:35):
现在为不过内存,电流到1.5A。内存插槽没有复位RST电压 ,这个直接来自APU。 内存上排阻都有电压,为什么不跳变啊?      还有就是BIOS第一脚片选怎么没有3.3V呢    一直都是待机才0.3V   ?

网友:
外接屏如何?

网友A:
显卡报废了,换吧

网友B:
显卡的问题比较大  你BGA温度高了?

网友C:
建议先写个BIOS看看。。。。。这机子容易坏BIOS

网友D:
什么都没懂,就直接干显卡,你真牛

网友:
外接也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报废了,换吧

你怎么分析的显卡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的问题比较大  你BGA温度高了?

没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先写个BIOS看看。。。。。这机子容易坏BIOS

是啊   只能试一试了     没好的话,怎么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都没懂,就直接干显卡,你真牛

现在说怎么修复

网友B:
做之前和之后的现象不一样  我还是怀疑显卡

网友E:
不能光看电压上到多少!从经验上讲,你还得注意它有没有跳变,如果是不跑码直接上到2.1那么我肯定不是显卡问题,路走错了,如果是有一次跳变那么就说明已经过了内存自检,这样才能说明下一步该显卡了,当然了如果你有示波器打打SPD的波就更能确定问题了!

网友F:
先刷个BLOS吧,,不行就重值下显卡吧。。。感觉是显卡坏了。。先重值不行再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之前和之后的现象不一样  我还是怀疑显卡

显卡坏了的话,电流怎么会到2.1    电流过了显卡或自检显卡过了,大小写灯才亮的啊  ?

网友G:
感觉还是显卡没做好。。建议再做一次如果不行就重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能光看电压上到多少!从经验上讲,你还得注意它有没有跳变,如果是不跑码直接上到2.1那么我肯定不是显卡 ...

跳变了3-4次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刷个BLOS吧,,不行就重值下显卡吧。。。感觉是显卡坏了。。先重值不行再换吧。

显卡坏了     大小写灯会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刷个BLOS吧,,不行就重值下显卡吧。。。感觉是显卡坏了。。先重值不行再换吧。

重值得跟压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H:
不能光看电压上到多少!从经验上讲,你还得注意它有没有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能光看电压上到多少!从经验上讲,你还得注意它有没有跳变

有跳变   从跳变来看已经亮了的     可是没有亮

网友I:
显卡重新植一次珠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显卡重新植一次珠吧

植一次珠与加焊有什么效果呢     分析一下。。。

网友K:
我擦,我真怀疑你是不是着急修这本子,重植和加焊没区别的话那谁还重植,都知道加焊省事,你有在这发帖子问的这个功夫重植两遍也搞完了!

网友:
重植不行,再bga一下桥。有修过一台,加焊显卡,也是键盘灯亮。不显。最后加一下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植一次珠与加焊有什么效果呢     分析一下。。。

有些虚焊,加焊了只会更严重
比如,珠子氧化厉害,已经没有什么粘合性,加焊只会虚得更多,
又或者,加焊容易造成珠子各邻近的粘珠

网友:
坐等高手的出现!

网友:
先刷一下BIOS试看了

网友:
hp的机子BIOS爱出问题,不知你干显卡的温度控制怎样?是加焊的吗?

网友:
AMD芯片组的机子,第一个爱坏的是北桥,其次是显卡芯片。

网友:
我们维修时,把加焊显卡芯片当成判断故障的一种方法,几乎都是重新植株做显卡芯片,除非遇到的客户不愿意多花钱,这样的人是很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擦,我真怀疑你是不是着急修这本子,重植和加焊没区别的话那谁还重植,都知道加焊省事,你有在这发帖子问 ...

大哥   你看清时间好吧,下班时间啊    就算重植株也要明天啊

网友:
大小写灯亮了说明过内存到显卡了,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测量屏线接口各信号都正常不,如果机器有正常的跳变,查LCDVDD有没有还有检测屏信号啊,这些都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能光看电压上到多少!从经验上讲,你还得注意它有没有跳变,如果是不跑码直接上到2.1那么我肯定不是显卡 ...

哦,那就换显卡吧!

网友:
现在才发现是不过内存啊    看补充内容, 怎么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报废了,换吧

现在才发现是不过内存啊    看补充内容, 怎么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的问题比较大  你BGA温度高了?

现在才发现是不过内存啊    看补充内容, 怎么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先写个BIOS看看。。。。。这机子容易坏BIOS

BIOS第一脚没3.3V跳变啊    只有0.3啊?    电流上到1.5A?    现在才发现是不过内存啊    看补充内容, 怎么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都没懂,就直接干显卡,你真牛

现在才发现是不过内存啊    看补充内容, 怎么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之前和之后的现象不一样  我还是怀疑显卡

BIOS第一脚片选才0.3V跳变啊     电流上到1.5A。现在才发现是不过内存啊    看补充内容, 怎么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能光看电压上到多少!从经验上讲,你还得注意它有没有跳变,如果是不跑码直接上到2.1那么我肯定不是显卡 ...

BIOS第一脚片选才0.3V跳变啊     电流上到1.5A。现在才发现是不过内存啊    看补充内容, 怎么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刷个BLOS吧,,不行就重值下显卡吧。。。感觉是显卡坏了。。先重值不行再换吧。

BIOS第一脚片选才0.3V跳变啊     电流上到1.5A。现在才发现是不过内存啊    看补充内容, 怎么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觉还是显卡没做好。。建议再做一次如果不行就重值。。

BIOS第一脚片选才0.3V跳变啊     电流上到1.5A。现在才发现是不过内存啊    看补充内容, 怎么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能光看电压上到多少!从经验上讲,你还得注意它有没有跳变

BIOS第一脚片选才0.3V跳变啊     电流上到1.5A。现在才发现是不过内存啊    看补充内容, 怎么修啊

网友B:
BIOS吗   有波波没

网友D:
风枪吹下北桥背面。看看电流有变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吗   有波波没

没波波啊     BIOS第一脚片选没3.3V跳变啊   还是0.3V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枪吹下北桥背面。看看电流有变化吗

单桥啊     没北桥的啊     都试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