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26 BIOS 095B 求住 这么破掉

楼主(2014-04-06):
      借了一台戴尔 1526  AMD   集显       故障;不能进系统,不能进BIOS, 开机戴尔画面过了就是如下图         求助呀   我记得以前好像有人知道这密码的

网友:
我是不知道 ,知道肯定告诉你,要是我就把BIOS给刷了,不知说的对不对。

网友:
你想要这个?

网友:
还有这个剖解的啊。。。。下载来看看

网友:
找块一样的料板,把BIOS芯片换上去就OK拉

网友A:
自己刷个BIOS程序应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刷个BIOS程序应该就好了。

我也准备刷BIOS的   但是又有人说好像是密码芯片的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这么弄? 我这机子键盘按不了,usb也一样 按什么键都没有反应!

网友:
先刷BIOS看看,大不了在刷回去

网友:
bios 刷了 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