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j8e slj8c 能代替吗 和hm67 有区别吗 问一下各位大侠

楼主(2014-04-06):
slj8e  slj8c   能代替吗    和hm67    有区别吗   问一下各位大侠

网友:
应该是不能通用吧。。。。现在很多都是配合BIOS的程序的

网友:
slj8e  slj8c   应是h76 h77的不能代换h67,其次前面两个也不能代换.

网友:
这个还真不懂。要怎么搞呢

网友:
不懂,求哪位大神有精华解析

网友:
不能代换,一个是8系列的,一个是6系列的。

网友:
100%不能代换  不用想了  现在的南桥                      就算同型号的换上  有的机器都会出现各种问题

网友(2014-05-19):
有人测试过没啊 。。

网友:
完全不能代换  必须要一样的才可以

网友:
我刚才换过试了,不行,原南桥SLJ8E用SLJ8C代换上去,明天再发SLJ8E的南桥试试,

网友A:
我也请问下,这HM76的芯片正常来说一分钟后会烫手吗,特别烫摸上去就受不了的那种。

网友:
正好有台DELL3460 跟10楼的反过来原来的SLJ8C想用SLJ8E代换,看来是不行了

网友(2014-07-28):
j8e和HM65可以用把

网友:
有换好的没  说说经验  省的买这么多的桥了啊

网友(2014-09-01):
HM77 SLJ8C没有别的代换吗

网友:
问问淘宝卖家。他们应该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请问下,这HM76的芯片正常来说一分钟后会烫手吗,特别烫摸上去就受不了的那种。

桥肯定有问题,应该是烧了

网友:
有问题  桥

网友:
不行,我试过

网友:
76 77的桥 怎么可能代换呢 又不是8725和8705这种可以代替

网友:
呵呵,来学习的,大家不容易,这个深层次的问题,我不会

网友(2014-10-07):
不可能带换,不是一个系列的

网友:
刚明白,肯定不能代换,不是一个系列的。

网友:
SLJ8C与SLJ8E能代换嘛

网友:
这个真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肯定有问题,应该是烧了

哦哦。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最好用原型号的,不通用

网友:
试过可以替换,但是不同的机器可能不一样。还试过HM65替换SLJ8C可以正常使用,使用的是2代的CPU

网友(2014-11-17):
SLJ8E和SLJ8F可以代用吗

网友:
肯定是不能代换的!

网友:
这个没有代换过,楼主可以试试,记得把结果发上来

网友:
好象脚位都不太对,不通用的

网友:
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成,也不知道哪个对的,正常来说应该不可以了,特别是7系列和8系列产品理论是不成的,有些机子高代换低的还是可以的本人试过,但不能说百分百

网友:
我也被说晕了,,到底行还是不行

网友:
亲。脚位都不一样。嘿嘿。 代换不了。

网友:
虽然没试过,但是我感觉不能代换!

网友:
不能带用,必须同型号

网友:
SLJ8E可以和HM65互相替换  我已经做过很多了。。。。保证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