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Fast PX7300 GT TDH 256MB 128bit 无显示,风扇转

楼主(2014-04-06):
WinFast PX7300 GT TDH 256MB 128bit 无显示,风扇转。

网友A:
先测电压,如果电压正常加焊主芯片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测电压,如果电压正常加焊主芯片试试

测哪里的电压,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哪里的电压,不会。

测大电感啊,一般是一点多伏,如果没电压先把电压修出来。

网友:
跟主板一样的修法啊。。。供电 时钟 复位。你直接问 上面又没有件可以直接换旧换的好。显卡虚焊几率大。

网友:
可能是虚焊了,加焊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