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绕好电源变压器—MOOG电机驱动器电源变压器

楼主(2014-04-06):
近日绕好一个开关电源变压器,真大快人心啊!有图有真相开始故障没有想到是变压器坏,想了N久,原以为就烧坏场管,整流管,电源IC,电容换了就好,谁人知换了以后,上电万用表一量,输出电压是有了,可一会不正常,时有时无,有时电压过低,以前有遇见类似情况,反馈电路出问题?查了也没有,变压器引脚虚焊?拆下在焊上问题还是依旧,纠结了!难道变压器有问题,抱着试试心态,不管了剥层胶纸下来看看在说,有时候运气就这么眷顾敢于尝试的人,哈哈,不用说元凶找到了。

网友A:
维修做好记号是很重要的,不能单靠记忆,特别是一时不能完成的任务。楼主很有经验,给力

网友B:
怎么绕的?求过程!

网友:
学习了,绕过没有成功。

网友C:
绕线要耐心 细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做好记号是很重要的,不能单靠记忆,特别是一时不能完成的任务。楼主很有经验,给力

死记性不如烂笔头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绕的?求过程!

客户急要就没有详细拍下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绕线要耐心 细心啊

是的!绕不紧凑连磁环装不上。

网友D:
是全部重绕还是接线的

网友:
维修做好记录是个好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全部重绕还是接线的

绕的是输入。

网友:
磁芯怎么打开,,,一般拆开就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