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L332 板号:TE1M ,LVDS波形异常内屏不显,外接正常!

楼主(2014-04-06):
如题 东芝L332 板号:TE1M ,LVDS波形异常内屏不显,外接正常!有些屏能显示部分字符 如WX3的LCD 但也显示不全,
维修前情况,客户称机器原来是有时能显示,不显示时合几下盖有可能好,后来客户自己找家电维修的搞

过高压条,没搞定,
送到我店情况是这样的,开机不显示,接外显正常,硬盘是坏的,
维修过程,拆机发现高压条部分维修过,检测发现DISPON 已经对地了,这个信号是直接由EC 控制的,后

来更换EC后开机LOGO 画面会显示东芝几个字母红色的,但是只有一半,后面就灰屏了,接下来更换了屏

线和北桥,因为这个机器是集成显卡的,不想还是一样的灰屏,BIOS刷过,内存也更换过还是一样的,LVDS波形有杂波,
感觉不正常+1.8VSUS,波形是这新的

求大师指点思路,

网友:
1.8VSUS,波形是这样的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你测错地了

网友:
北桥换过了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来看一正常的+1.8VSUS 波形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来看一下不正常的+1.8VSUS 波形

网友:
我手头上也有一台华硕的外接正常,内接无显,正在进行中

网友:
内接无显,正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