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60独显板号LA-5941P 显示后掉电求助

楼主(2014-04-06):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U460独显板号LA-5941P 显示后掉电,有时显示一两分钟后掉电,有时一显示就掉电。加焊过桥和显卡换过CPU和内存。,板上没有进水痒化的地方,不敢随意换桥和显卡,各位有什么思路啊,修过同样情况没有,分享下。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显示后掉电,可能是因为负载重,先打打各路电压的波是否正常 ,再考虑别的方面。

网友A:
哪个供电不稳也是有可能的。特别是总线供电。cpu供电重点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供电不稳也是有可能的。特别是总线供电。cpu供电重点查一下。

电脑搞好了,是显卡温度高得可怕100度多,所以一显示就关了,平时再怎么高都可以进PE测一下的。所以想不到是显卡温度高的原因,后来我把原来的胶垫换了铜片。加最好的散热胶买IBM主板配送的。后来可以进PE了70到80度之间,风吹来的风也热,进系统看一个小时电影也是80度左右,没关机,也没其它办法了,交差了有问题再解决。走弯路了。

补充内容 (2014-4-19 13:22):
这个机确定是这个问题了,现在用了一半月还没返修.以后注意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