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23寸宏基显示器 屏幕像闪光灯一样 闪

楼主(2014-04-06):
23寸宏基显示器 屏幕像闪光灯一样  闪    图像显示正常     就好像是  亮度 在高频率的闪动   拆开  把电路板从新再装上  又没事了   再 用一会有出现了    不知道是哪里的事

网友:
貌似没遇见过这种现象

网友:
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大神 们

网友:
首先,点屏看下是不是屏的问题,如果屏没问题,都不是问题,你懂的,分多的给点分吧,大哥们,穷啊!

网友:
分不是白给的   说的都没用

网友:
说的没用吗,那是你不理解,点屏配板会不!让你看看是不是屏的事,不是屏的事,板卡级代就是了,修个毛!

网友:
这种情况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灯管闪

网友:
首先外接几个灯管试一下,如果还闪,可以考虑电源板的电容是不是有不良的

网友:
代换屏或者高压板试试看吧。我觉得灯管可能性大

网友:
果然是灯管  拆开一看   轻轻一拽  线就掉了  发现已经  烧焦了     从新焊上就好了       我只是没见过  这样的闪屏的   有些懵      没有大胆  且细心的判断

网友:
有刷过程序吗?

网友:
LED还LCD,型号说清

网友:
发个图片看下呗

网友:
宏基显示器什么型号,能说下吗?

网友:
分步检清什么问题

网友:
只有两个情况啊这种,灯管和电容,灯管的概率相当大

网友:
楼主的屏不会是LG的面板吧,修过LG的屏闪到这种程度还不黑屏

网友:
检查电源板    .灯管    试试

网友:
今天遇到个  换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