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E40不加电到加电不显维修!

楼主(2014-04-06):
今天接了一台I5独显的联想E40,客户说是晚上下班后一直插着适配器,第二天就开不了机了,接上稳压电源,一看待机电流0.189A,

按下快关后电流落到0.005A,怀疑是有短路,拆机裸板测试,看了下主板,此板是广达代工的打各供电电感的阻值均正常,3 5V待机也OK,
想了想最近又下雨打雷的,是不是晚上被雷劈了,看了一眼网卡,果然都击穿了,手摸巨烫,果断拆掉网卡,待机恢复到0.018A,还以为这钱好赚,
结果开机后电流停在1.1A几左右、上不去。加电不显,测各供电都OK,CPURST#都出来了,看来是不跑码,把内存拆掉电流还是在1.1A左右,
手里没有示波器又不知道CPU有没有开始寻址
于是就上论坛逛了逛,听说这机器的北桥和BIOS爱坏,先从软的下手,下各种BIOS刷进去还是一样,电流跟之前一样无变化,难道是北桥挂了?
维修陷入了盲区,哎没什么思路了,就想不明白劈坏了个网卡为什么开机后还不跑码了而且电压又正常,把机器扔到一边,喝了杯水,这是我注意到这机器开关板上的开关指示灯在待机时一直亮着,想了想待机时开关灯怎么会亮着呢,难道是3VS5和5V5S都出来了,结果测得S5_ON在待机时为3.3v高电平,
可我记得广达的时序应该是按下开关时EC发出S5_ON去开启南桥的待机电压的,怎么待机时就有了S5_ON了,怀疑是EC或者是EC rom有问题,就又去刷了几个ec的bios,结果还是一样,想想应该不是这里引起的,可是又不敢确定这机器待机时S5_ON为高电平正不正常,没思路了,这时又有个客户拿了台笔记本过来修,就把手里的机器扔到一边,修另外一台,这台是华硕的K40AF,不开机,看待机电流正常,就是不触发,拆开机器裸板测试,测了下快关的高低高脉冲信号有没有跳变,结果没跳变,用万用表测了下开关,发现按下开关后不通,断定是开关坏了,换后居然也是加电不显,电流停在1.3几A,看了下这
机器是AMD的,此前修过一台这种机器,是因为散热器设计有缺陷铜管与北桥散热片是挨在一起的,接触不好,导致北桥长期工作在高温中,容易虚焊
而且这北桥也是AMD的,加焊了一下,就可以亮机了,此机也是同样故障,加焊后电流回到了2.几A亮机,
有回来修这机器,想了想此机是不是也是因为虚焊了,才加电不显的呢,但是被雷劈不可能北桥会虚焊啊,带着疑惑看了下北桥,此桥也是AMD的,
管他的就加焊了一下北桥,上电电流居然上去了,接显示器亮机。

有两点不明白的是此机为什么在待机时EC就发出了S5_ON,雷打机器怎么会北桥虚焊,此帖没什么技术含量,高手勿喷,第一次发帖有什地方
分析的不对的请纠正一下

网友(点评):
前面看你说是I5处理器,后面怎么冒出个AMD北桥出来了,看下图片,才知道其实加焊的是显卡!

网友:
你说:雷打机器怎么会北桥虚焊,我看只是巧合吧,AMD芯片组的机子北桥很爱出问题哦,AMD的U发热量大,又和北桥挨的太近,厂家散热做的又不够好,时间长了北桥能抗的住,才怪呢!

网友:
应该是本来就虚汗了把

网友:
图中为什么是intel 的CPU  ,还加焊的是显卡啊,图文不符啊!

网友:
S5-ON在AC模式的时候是高电平的。

网友:
你说:雷打机器怎么会北桥虚焊,我看只是巧合吧,AMD芯片组的机子北桥很爱出问题哦,AMD的U发热量大,又和北桥挨的太近,厂家散热做的又不够好,时间长了北桥能抗的住,才怪呢!

天意wx -8 严禁灌水

网友(2014-05-06):
传错图了

网友:
插适配器时  待机 S5_ON就是高电平  拔掉适配器 电池供电 待机时 S5_ON是低电平 在按下开关后EC才会拉高去开启南桥的SUS电路   我的理解不知道是否正确  望大神指点

网友:
这机器网卡本应是坏的     应该是能触发的   北桥坏了事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