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不触发 简单维修 发来玩玩 菜鸟进

楼主(2014-04-06):
  老大拿来一块裸板给我,叫我玩玩。很高兴有机子修了,看了一下版号ACER JE40  ,EC换过,BIOS刷过。接上可调电源,0.01按开关没反应。别人修过的,当然是一步一步来啦,这种不触发的应该是好修的。
  拿出35元的万用表,打开图纸,动手吧。3.5V正常,
地球人都知道 不触发当然是先看待机条件好了没,先看ec 供电3.3 时钟 这个EC没有晶振,时钟是桥给的EC77脚 0.4 正常
复位 3.3  AC_IN 3.3 PWRBIN# 3.3  BATLOW# 3.3  ACDRESENT 3.3{别人说这个和触发有关系,我不知道干嘛的}没发现什么问题啊。看桥待机吧吧
晶振两端电压0.24   0.6  RTCRST# 3.3 SRTCRST#3.3  INTRUDER# 3.3   INTVRMEN 3.3 看了没什么问题啊。按开关EC的PWRBIN#没有变化,EC还是没动。反复插拔电BIOS  1脚3.3V没有变化,看来没有去读BIOS,可是BIOS的程序是好机备份的 不可能是坏的,EC也是换过的也是好的。问题在哪里呢?
纠结了半天,看来老师还是没把我教会。正当准备放弃的时候,奇迹出现了,电流竞哗哗哗的上去了。我脑子是一阵狂喜,就像看见没穿衣服的美女一样,赶紧接上显示器,出现了几个白色的字符,哈哈亮机啦。反复试了几次,没问题,难道是我看别人的帖子给别人加分加的多,老天也帮我。抽支烟,再试一下,0.01不动了,我再试。。。
  再想想,看来是有什么不稳定的原因,再按时序重新查一遍,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刚才测的RTCRST3.3,怎么现在1.5  再测 0V .你还孙悟空啊,还会变,就算你是孙悟空我也逮到你了。两个小东西,RN2104.C2103取下来测,RN2103无穷大,料板上找一个换上。通电,你们都知道了,亮机是必须的。
  进维修部两个月,说说修的那几块板,有两个华硕,一个k42拆开吹了一下cpu供电芯片好了;宁外一个拆开随便摸了几下好了。拷机几天,没出现问题,拿走好久了也没见返修,看来华硕的机子就是不错,还有自动恢复的功能。其实 那是不可能的!经过我反复思索,终于知道原因了,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就是看别人的帖子不管写的好不好,能加多少分就加多少分,你也可以有拆开摸两下就好了的时候

网友:
呵呵 你也真会追好话   佩服  我 也学习学习

网友:
PS,最后一张绝对PS!这是什么节奏?赵奕欢跑你维修部去了?

网友A:
内容我是没仔细看, 不过那美女图片PS太猥琐了

网友:
大美女 也来修机子是不是太浪费资源了

网友:
那美女脸那么瘦,下面怎么那么胖啊 她不按套路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RN2104.C2103 这两个是电容吗 滤波的 还是什么的啊  那块电路啊 小白不懂奥 求告知

前者是排阻。。

网友:
与或非,轩辕沁 + 2 很给力!

网友:
RN2103无穷大           这里应该是是RN2104无穷大

网友C:
2014开路RTC_AUX_S5会中断

可是楼主说换了2103,是打错了还是?

网友:
楼主修的还是不错,还是有不明白的

网友:
维修部雨这样的美女我愿意天天在维修部

网友:
PS的不错,貌似那是个哥们。

网友D:
“两个小东西,RN2104.C2103取下来测,RN2103无穷大”
RN2103在哪?

网友:
PS的真是太W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14开路RTC_AUX_S5会中断

字打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小东西,RN2104.C2103取下来测,RN2103无穷大”
RN2103在哪?

字打错了   不好意思   rn2014 坏了

网友:
只要懂上电时序一般的机器还是好修的

网友:
PS正点,少了点真实感

网友:
楼主技术进步很快,二修机器也搞定了

网友:
思维不够,没考虑到这里,只是吧问题锁定到EC-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容我是没仔细看, 不过那美女图片PS太猥琐了

你啥时候成版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