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75关机会重启,再强行按住开关3秒也是重启!内屏无反应,VGA接口能显示

楼主(2014-04-06):
有谁修过联想Z575这些板子内屏无显示外屏进系统没问题
这个板子还是APU  A6 3400   CPU的板子  板号发上来看看谁有图纸10337-1  LZ575 MB   48.4M502 011
情况是:开机能显示但是关机会重启,再强行按住开关3秒也是重启!内屏无反应,VGA接口能显示!我测了显卡的供电正常,0.9 1.5等都有了,就是无显示关机也不正常,想看下谁有这个图纸让我细细再测一次!

网友:
查WAKE#或RI#, 如果找不到信号那就拆掉网卡.

网友:
内屏无显查屏接口的条件: EDID、屏供电、背光....当然, 先找到图纸会事半功倍

网友:
WAKE#或RI#, 如果找不到信号那就拆掉网卡

网友:
有IO的话直接换一块看看

网友:
刷个bios吧   B460关机重启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无线网卡接口的第一脚一般都是WAKE#唤醒信号,查查这个正常不

网友:
刷BIOS。查网卡WAKE信号,南桥

网友:
要注意一下lid信号,一步一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