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技嘉G31 G41复位灯一闪一闪

楼主(2014-04-07):
很多人认为BIOS爱出问题。这种板双BIOS的,我修了几百片,没有一个是BIOS坏的,当然也不排除是BIOS,只是极少数,为了保守起见,还是会习惯性的刷一下,但最终还是南桥,时钟,CPU接触不好。COM芯片,其实大家不用去摸COM芯片发不发热,,只要量一下IO 25脚,如果有4.8左右跳变,COM芯片必定坏,正常是稳定5V。

网友A:
IO 25脚,是所有地的都是这个脚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O 25脚,是所有地的都是这个脚嘛?

你这不是打击楼主的积极性啊..呵呵..可以去看看技嘉的COM芯片都爱连到那个脚位就知道对应的应该量哪个脚位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打击楼主的积极性啊..呵呵..可以去看看技嘉的COM芯片都爱连到那个脚位就知道对应的应该量哪个脚 ...

同意楼上的,不同的II/O定义怎么可能一样

网友:
25脚,你量的够仔细的啊,我的去试试?

网友(2014-10-24):
这就是经验,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的提示,又学了一招。

网友:
修的还可以啊 。继续发文章 啊 .

网友C:
25脚?不同的I/O定义怎么会一样?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以后遇到可以参考 多条路不坏

网友:
修板之前,com口芯片我直接就干掉了

网友:
确实BIOS很少坏的,碰到cpu座子虚焊的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脚?不同的I/O定义怎么会一样?

楼主说的是技嘉G31 G41  而技嘉的 G31  G41 用的是同一IO

网友:
虽然简短,还是支持下

网友D:
25脚  是干 什么的

网友:
   楼主肯定维修很长时间了吧 经验在这了

网友(2016-05-07):
引用 网友D:
25脚  是干 什么的

推测是串口芯片与IO进行数据信号传输的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 25脚,是所有地的都是这个脚嘛?

不一定,具体看本身信号引脚PDF定义。

网友:
又学到一招,先量这个脚有没有5V稳定电压再看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