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 自动上电,关机不掉电问题修复

楼主(2014-04-07):
华硕的板,会拿烙铁入了门的兄弟都知道先换822电阻,兴高采烈称之为秒杀,当然我也最喜欢修华硕的板啦,其实这种板这类故障我已经修过多次,都是秒杀结束,相信其他朋友也一样,没有发贴的价值,刚刚论坛上发现还有人问,很多人都回复IO附近的822,我们作为技术人员,要知其然而所以然,所谓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不能单纯的把IO周围的822换了了事,而不知道是哪个信号引起的。先来张图 分析自动上电,一般绿线被拉低,所以造成自动上电,PSON由IO发出,所以先检查一下IO83627,72脚,发现果然被拉低,既然是华硕板,当然得先找822的电阻,IO旁边有一个,换之不行故障依旧找不到一样的点位图,只有跑线,量一下72脚,发现与ATX-PSON不相联,看来是经过其它零件了,一般是三级管,于是一支表笔接ATX-PSON,另一支点附近的三级管的C级,果然连到了三级管的C级,在主板的右下角, ,不用说按经验推测这几个管形成常见的高低高组合开关,B极通过电阻再连接到IO76脚,因为是华硕板,所以822是最值得更换的对象,有两个822哪一个是坏的呢?用万一表点一下就知道了,左边横向的那个就是,换之,开机关机正常. 。可以参考P5G41C-M-LX的点位图有些不同没有822,这是ATX-PSON与三级管连接的点位 ,这个是IO72脚连接的点位, ,PSON还跟8脚IC8313相联,这个IC坏了同样会出现这种故障,三级管坏了也同样会出现这种故障,华硕板秒杀,我们也要做到有根有据,不能纯粹更换822了之。
华硕AMD系列的板也喜欢出现关机不掉电的现象,系统关了,风扇还在转,CPU等各项电压正常,一般都是总线供,没有关闭,HT-VLD没有被拉低造成,查总线驱动IC边上的822,更换OK。

网友:
谢谢楼主,照你的方法,快速解决问题了

网友:
终于有人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