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仙775Twins-hdtv上CPU下管电容是多少的。有图!

楼主(2014-04-07):
先谢谢各位,请问红圈中CPU下管的电容是多少。有的给说一下

网友:
一般是6.3 3300的。或是16V。最简单通电后量那里电压,如果是小电压就用6.3

网友:
一般是6.3 3300

网友:
主板那个位置电容都通用

网友:
我用了个6.3 2200的,通电自动开机,然后马上断开,再按开机键无反应。这块板放那里时间长了,也忘了是多大的电容了。

网友:
6.3  2200的吧

网友:
63.V   3300上,CPU供电VCORE电压滤波的一半就通用了

网友:
6.3v然后大一点吧

网友:
看来不是电容是的问题,都换上试了试,不行还是那样,查查其他的吧。

网友:
在电压相等的情况下,看大小就能判断其容量。

网友:
哪里应该是6.3V  3300的吧一般的都是的啊啊

网友:
6.3 1500  6.3 2200  6.3 3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