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用一会儿不正常

楼主(2014-04-07):
机器中来的时候是内存供电坏了,换了一个后。开机了,但用一会儿出现红绿蓝白的画面是怎么回事。遇到过的朋友一块分享下

网友:
重插屏线试试

网友:
重新插插,用香蕉水洗洗,不行看看屏显接口,

网友:
那是显示屏没有收到主机信号,建议看看连接线或者是主机

网友:
应该是显卡有问题,用有铅的加焊一下试下,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做显卡吧,我也遇到过,这个机器点胶很少 好做的

网友:
显卡问题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