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逸彩9600GT\512M显卡电容烧焦

楼主(2014-04-07):
如题七彩虹 逸彩9600GT\512M显卡电容烧焦,有时点不亮有时能点亮,请各位帮忙看一下是知道这个电容是多大个,先谢谢了

网友:
找个跟旁边电容个头差不多就可以

网友:
找个旧显卡  相同位置拆个大小差不多的装上就行了啊!    滤波没关系的。。

网友: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找个差不多大的就好了啊。我觉得换了电容也不一定解决问题

网友:
大小差不多就可以啦  再看看夹层是不是烧连住啦

网友:
找一个一样的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16V 3300 最快捷就是找个显卡,拆同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