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遇华硕K43LY问题

楼主(2014-04-07):
这台就是USB不能用,用3.0口的可以启动。进系统后U口都不都用了,换了南桥,无断线,求解

网友:
有两台一样的机,BIOS对换无果

网友:
usb有供电没有,摸南桥是否发烫

网友:
我碰到一例是因为南桥散热器丢了造成的,你的呢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南桥散热器?

网友:
楼主这样的 不好修哟。修好了说下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看看USB口的供电吧

网友:
是不是那个电容坏了

网友:
可以查下5v供电的来源啊

网友:
5V正常还要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