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58E脚位分析

楼主(2014-04-07):
哪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IT8758E哪个脚位是南桥返回给io的信号脚,这个板子是不触发的主板,要查触发的必备条件,其他条件满足了,就差待机时南桥返回给io的信号不知道是哪个脚。

网友A:
这个IO芯片 出厂就有问题。换了试试先吧。昂达880的就 不触发坏的最多 【【 维修实战。】】

网友B:
PWSIN 到开关针、PWSOUT送至南桥、南桥发出SLP4到IO、IO发出PSON,一堆信号都在这里。

网友C:
SLPs3和SLPS4就是的,然后IO发出的PSON

网友D:
南桥返回给io的信号应该是slp4#和pson#

网友E:
susb#和susc#也就是SLP3#和SLP4#是桥返给IO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SIN 到开关针、PWSOUT送至南桥、南桥发出SLP4到IO、IO发出PSON,一堆信号都在这里。

谢谢了,现在懂得查了。

网友:
理论不错啊

网友:
37 和32 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SLPs3和SLPS4就是的,然后IO发出的PSON

谢谢了,现在弄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返回给io的信号应该是slp4#和pson#

谢谢了,现在我知道是什么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susb#和susc#也就是SLP3#和SLP4#是桥返给IO的。

恩好,我查一下看是怎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IO芯片 出厂就有问题。换了试试先吧。昂达880的就 不触发坏的最多 【【 维修实战。】】

恩,换过一个了,明天再查一下,看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32脚 slp3是

网友(2014-07-01):
35-33-32-36

网友:
正缺这个呢 !谢谢楼主了。

网友:
你这是什么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