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N68T-M无复位

楼主(2014-04-07):
原来是时亮时不亮,不亮时无复位。
因为之前遇过这种单桥是易虚焊出现复位时有时无,加焊了有很多正常了。这个先加焊了,一直无复位,后换全新的桥NF-7025-630-N-A3,依旧,也在论坛上看到所说的通病是I/O下边的882排阻也换过,所有电压全正常产生。CPU PG ,ATX PG ,全是3.3V送进桥内。由点位图测到的,但就是不出复位。RST开关排针上1.9V,部分时钟也无.没思路了,特此求助!

网友:
有可能是IO坏了引起的

网友A:
试一试桥旁边的822排阻,或者CPU供电附近的排阻

网友:
I

引用 网友A:
试一试桥旁边的822排阻,或者CPU供电附近的排阻

哪个旁边的排阻?I/O下方那个换过了,依旧。。

网友:
就是换了下桥和排阻,一下也不复位了,之前还有时能亮机的,也没发现有桥周围有掉件的。
哪位兄弟有桥周边的清晰照片,对照一下。

网友:
我修到一个故障一样的,确实是IO旁边822坏的

网友B:
先把复位针的电压修好,1.9v太低了

网友(点评):
本人亲测,1.9可以正常亮机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ddr_vtt電壓無或太低以致復位電壓低

网友:
不稳定也有肯能是外设引起的 可以试着拆下

网友:
换个IO试试呗

网友:
换后依旧,还是全板无复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把复位针的电压修好,1.9v太低了

看到论坛里有人说RST排针上电压为1。93V可以亮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论坛里有人说RST排针上电压为1。93V可以亮机的

今天我修到一片,1.9正常开机

网友:
刷下BIOS 或者看下掉件么

网友:
顶起,给更多需要的人

网友:
全部电压  都要量一遍   正常的话  先换个时钟   cpu那边 电压有没有偏低?

网友(2014-05-17):
今天遇到同样的一个华硕主板无复位,加焊IO后一切正常,愿与同行分享!

网友:
华硕爱坏排阻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一片,可以触发,没有复位,换了IO旁边的822好了

网友:
感觉复位针电压 有点低!

网友:
我也有快P5G41TM LX3也是服务针电压1.9,,找图纸中!!线路不好跑!!

网友:
各种点子,不晓得哪个行得通

网友:
等待此问题...

网友:
这故障应该是822问题
南桥或IO边上的

网友:
换IO,换桥附近822

网友:
请问楼主现在修好了没?我的和你一样

网友:
BIOSkeyi shishi可以试试

网友(2014-07-02):
I/O芯片及其附近的822排阻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个这样的板子

网友:
可能是IO坏。。。

网友:
桥旁边的822排阻

网友:
排阻是容易坏

网友:
我换了IO边上的822排阻就可以跑码了。。。。嘻嘻

网友:
可能是IO坏了引起的

网友:
部分时钟也无?是哪一部分,先把这部分时钟修出来吧,开关1.9V?跑一下开关到IO的线路,看是否上拉电阻有问题。RST排针电压正常吗?

网友(2014-08-14):
楼主可否把 M4N68BT-M的点位图上传 或者发我一下,好一起研究这个问题,我的这个有也是全板无复位, 复位针 1.89伏电压!
I/0 桥 都换过了 问题依旧。

网友:
把电源管理芯片那块的五角换了,我刚修好跟你一样的故障

网友:
破五角最爱坏

网友:
咋样好了吗

网友:
你有没有查下这个板子的点位图

网友(2014-11-18):
有可能桥没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