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61212t 进系统死机 进PE都死机。求指点

楼主(2014-04-07):
SONY 61212t 进系统停死住在WIN7的 启动条上。  PE 也是一样。   重新装过系统。还是一样。 拆了无线网卡。网卡。 SD卡之类之类的PCI设备。南桥HM55 换了两个。还是一样的情况。  有谁遇到这种情况吗。客户是用着用着突然这样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过!!!是不是硬盘的问题哦 !!!

网友:
这种情况不好搞呀。

网友:
CPU 内存都换下试试,

网友:
CPU滤波 电容看一下。

网友:
所有供电都抓下波形!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
硬盘内存CPU全部换过。 外设全部 拆了。  关于测试波形。没有示波器。弄不了。准备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