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电源就花屏 一个不是经验的经验

楼主(2014-04-07):
接到一台联想Y471A客户反映说总是在打开网页的时候就花屏或乱码,装了系统也是一样的问题
经过检测发现不接电源 单用电池没事    一接适配器打开网页就出问题,换适配器也一样  显卡驱动官网下载原装安装也是一样问题
这问题分析1.系统显卡设置问题  2.电源接口附近问题 3.显卡显存问题?
第3个问题没多想   百度了下有没有同样的问题    一百度还真有  解决办法:
点击右键中的选项栏,会弹出显卡设置。然后可以看到一个电源的选项(如图)

点击“PowerPlay”弹出电源设置(如图):

选择已插入的“最大化性能”更改成“最大化电池寿命”如图所示:

没什么技术含义,就是发表出来免的大家走弯路  不喜勿喷

网友:
确定是这样弄好啦?真没见这样的

网友:
看了遇事三思啊,冥思苦想一日,胜过蛮干三天。

网友:
我碰到一台不用设备器单用电池偶尔会花屏不知道用这方法行不行得通?机器客户拿走了没法实验

网友:
这样也可以,不错的经典

网友:
我上次遇到ACER 插电源黑屏的 不插电源正常 也是修改了一下这个设置解决问题

网友:
嗯 这样的故障还真没遇到过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在哪里点右键呀?

网友:
嗯,这个是纯经验之谈,弄过的。要是没遇到过的还是值得学习。另外还有一个经验就别发帖子了。弄完主板如果时间设置不对,打开淘宝网会有异常,其他一般网页不会提示。

网友:
这个是经验呀,不错

网友:
没碰到过,但是又多了个思路,要不三板斧

网友:
这个问题好奇怪要是从硬件下手会累死也搞不出来。学习了

网友:
还没遇到  但是看到后眼前一亮  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最佳性能就花屏了?什么奇葩的机器啊。。。头一次看到

网友:
楼主这样不得返修吗